[射频芯片]
光功率的计算

楼主(2013-12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条件不足,无法计算,你还得给出光源功率、光源转换效率,另外光功率还得给出带宽,至少得说明是否有带内功率的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条件不足,无法计算,你还得给出光源功率、光源转换效率,另外光功率还得给出带宽,至少得说明是否有带内功 ...

就是我有一对同轴尾纤的激光器和探测器,根据输入光功率的不同,探测器PD-脚上的电压会不同,然后需要测出输入光功率,知道电压,电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我有一对同轴尾纤的激光器和探测器,根据输入光功率的不同,探测器PD-脚上的电压会不同,然后需要测 ...

对于特定的系统,去查看手册。

网友B:
需要校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