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
SH79F081A的烤录问题

楼主(2013-12-19):
081A的烤录问题,为什么我重新编译代码,烧录芯片后,还是没有更新,还是保持上一次的代码的状态!
请帮忙分析下,谢谢!

网友A:
你关掉加密功能,将源程序写入后记下CHECK SUM,在用ISP51或PRO-06读取,看看是否一样。如果没有问题,再将新的程序写入并记下CHECK SUM,再用烧录器读取,对比一下校验码,如果都一样,说明你写入的两个程序程序是一样的

楼主:
多谢楼上这位兄弟,问题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