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t16c22程序

楼主(2013-12-19):
菜鸟一个,ht16c22大家有用过的吗?求程序参考下了,谢谢!

相关下载

楼主:
自己一直调不通,有用过的前辈吗,能否用来参考下?

网友A:
http://www.holtek.com.cn/china/t ... mer/pdf/ha0280s.pdf
楼主,做电工要善于利用原厂的技术文档啊,上面的链接是官网的技术文档

网友B:
在官网下载即可

网友(2022-04-19):
PC16C22是一款标准I2C接口通讯LCD控制/驱动芯片。该芯片提供1/4占空比显示模式,最多驱动176点(44x4)。
PC16C22内置时钟发生器.LCD偏置电压产生模块和LCD驱动电压跟随器以及标准的I2C口。
其主要特点如下:
•工作电压:
•标准I2C接口
•低功耗
•多种闪烁模式
•读/写地址自动增加
•内部32kHzRC振荡器
•偏置电压:1/2或1/3;占空比:1/4
•16级VI_CD电压可调
•44x4位显示数据寄存器
•带电压跟随器的内部LCD偏置发生器
•LCD帧频可选:80Hz或160Hz
•可通过外置电阻调整LCD驱动电压
•最大显示模式44x4:
•封装形式:LQFP48/LQFP52
2.4V5.5V
44SEGsx4COMs

PC16C22驱动电路Rev 1.0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