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指撥開關 語法

楼主(2013-12-19):
请问最近使用指拨开关 代码时
发现有定义下列指令
#define SW (~(PRT0DR&0xf0)>>4)
并在while里面有一行
PRT0DR = 0xf0
后面就是判别SW值做处理,
不过实在是看不懂这两行,
这代码是用PULL UP,我改为PULL DOWN后改成PRT0DR &= 0xf0即正常,
#define SW (~(PRT0DR&0xf0)>>4)这行右移4个位元是前面补0吗?
麻烦各位帮我解说了 谢谢

网友A:
你的理解是对的,你可以参照
AN2094 - PSoC® 1 - Getting Started with GPIO
http://www.cypress.com/index.cfm?rID=29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