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奇葩复位电路

楼主(2013-12-19):
各位大神,瞧瞧这个复位电路,能解释下原理吗,实在不懂怎么复位。三极管的作用是做什么的?

没积分呐,一个积分意思意思!!!不好意思!!!!嘿嘿!!

网友A:
1、R42/R39的分压作用,在VCC高于2.7V是QV12导通,QV11截止,RST是高电平。
2、当VCC小于2.7V时,QV12截止,QV11导通,拉低RST低电平。

没有积分,只是感觉C56,47uf太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R42/R39的分压作用,在VCC高于2.7V是QV12导通,QV11截止,RST是高电平。
2、当VCC小于2.7V时,QV12截止 ...

额,真的没积分,不好意思哈!!!
只是还不清楚,为什么VCC的值能变化?R42和R39固定,电压固定,那分出来的电压不也是确定的吗?我算了一下,是0.8V左右。2.7V咋来的咧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额,真的没积分,不好意思哈!!!
只是还不清楚,为什么VCC的值能变化?R42和R39固定,电压固定,那分出 ...

QV12的be结导通电压大约在0.65V左右,由此可以根据图中数值计算出满足他导通的最低电源电压在2.6V左右。

一般在电源开机后,工作电压达到额定值以前,复位电路输出低电平。
当电源电压达到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值以后,复位电路输出高电平。

网友C:
这电路见过二三次了野,C56还有100uF的,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容值。可能是控制这个设备比其它设备上电工作慢一点
三极管的作用是控制电源电压波动低于一个值就复位

网友D:
67十年代说得对
电源3.3也是从0开始逐渐达到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QV12的be结导通电压大约在0.65V左右,由此可以根据图中数值计算出满足他导通的最低电源电压在2.6V左右。
...

复位信号不是一般都是高电平有效吗?
感觉这个复位电路咋刚好相反呢

网友F:
现在一个809复位芯片也就两毛多一点,比上面电路可靠多了,算上贴片费用的综合成本也不见得会高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现在一个809复位芯片也就两毛多一点,比上面电路可靠多了,算上贴片费用的综合成本也不见得会高 ...

那要不你说说809的电路

网友H:
CAT809是个集成IC,比你这个电路简洁多了。
自己看附件吧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复位信号不是一般都是高电平有效吗?
感觉这个复位电路咋刚好相反呢

低电平有效的场合比较多
这个主要是延时复位 可能应用场合有这个需求 所以设计成这样

专业,高手

网友J:
809满大街都是,鱼龙混杂,采购要小心,我中过招,产品出去各地现场几个月之后出问题,这货直接把电源拉过流,损失惨重。

是的,809太多拆机料和山寨货了,建议以后试试SGM809,我接触这颗料三年多来都没出过问题

网友K:
先标记下,有空再好好分析学习

网友L:
QV12放电用

网友M:
这一个电路实际就是一件RC的复位电路,改变C56 47UF/16V的电容容量的大小,就可以改变复位时间的长短。两个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保证复位的可靠性。

网友N:
不太可靠的低压复位。。。。。

网友N:
因为三极管的B-E电压离散性很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CAT809是个集成IC,比你这个电路简洁多了。
自己看附件吧

好的,谢谢您!!!!

网友O:
二极管4148需要并联一个电阻才好。

网友P:
低电压复位 上电时电容延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