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交流220V转直流220V经济的方法

楼主(2013-12-19):
我在考虑一个经济适用的电路:用交流220V转直流220V的电路,方案有如下几种:
1。使用开关电源,成本太高不予考虑了
2。桥整流后,峰值为310V左右,如果使得输出为近似平滑的直流220V,要用电阻分压,比如两个电阻1K欧姆和一个2.4K的串联后,在2.4k的上面并一个电容,电容上的电压近似DC220V,但是电阻值选大了吧,电路给负载提供不了足够的功率,电阻选小了的话,这两个电阻的功耗是非常大的,实际上也不经济
3.使用变压器变到155V左右,然后整流滤波,得到直流220V,这个方案似乎可行,
请问各位高手,是否还有其它的方法,恳请赐教。

网友A:
如果你功率不至于太大,3是最简单的

网友A:
当然还有个简单的做法,
买个可控硅调压模块  调到155V 左右,然后整流
确定 不隔离

网友B:
如果元件体积和重量没有要求,那么3是最合适的.

网友C:
根本没有那种标准负载必需220平滑直流工作

网友D:
用可控硅调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