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汇编定义

楼主(2013-12-19):
以前只用过义隆的单片机,用汇编的,都有通用寄存器可以自己定义地址,最近学习STM8S单片机,使用STVD,在定义寄存器地址时却出现不能识别的情况,
stm8/

  #include "mapping.inc"
  #include "stm8s105c_s.inc"

  DLC1  equ   $4000
  DLC2  equ   $4001
  DLC3  equ   $4002
例如你要实现一个LED闪灯,闪100次以后就灭掉,那这个100次我需要一个寄存器(DLC1)来存放,然后程序运行时LED亮一次就递减1再延时一下.直到减完为止就可以运行LED灭的程序了,定义地址不能识别,请大侠赐教!

楼主:
难道每次都要直接用地址?
DEC   $4000
这样也太麻烦了吧!

网友A(2014-12-28):
写个头文件,即可,我刚刚试出来的:)

网友B:
很少用汇编了,都忘光了

网友C:
我也来偷学一下;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