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联稳压直流电路的疑问

楼主(2013-12-19):
该电路的C1 和C2除了滤波 还有什么作用  该电路输出最大多少A

网友A:
1.变压器次级的全桥电路符号画错了。
2.C1、C2除了滤波还是滤波,也可以叫储能。
3.NPN2是过流保护管,电流限制在他导通前,就是0.7V/0.33Ohm=2.1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