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 控制电机电源开关选用疑问

楼主(2013-12-19):
感性负载电机20A220V,请问是用可控硅还是接触器好一些?
据了解,可控硅谐波大,对电机有损害,
如果晶晶闸管仅当作电路中开关元件,还会有很大谐波吗?
接触器又有电弧问题,
还有其它什么方法控制?

有没有什么控制,可以实现体积小的?接触器块头过大,

楼主:
求高手指点,,,

楼主:
看的人多没人回啊

网友A:
几十KW的电机控制,交流接触器没问题呀。只是开关别太频繁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几十KW的电机控制,交流接触器没问题呀。只是开关别太频繁就行。

体积好大啊,所以想到了可控硅,但是好像可控硅也存在很多问题,有产品上的电路图吗???

网友A:
可控硅会带来好多问题,故障率也高,尤其是感性负载。不建议用。

网友B:
电柜里通常都是接触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