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供电芯片的IO口是种什么状态?

楼主(2013-12-19):
一个系统上电了,其中该系统中的一块芯片还没供电(其供电由软件控制),那该芯片的IO口是种什么状态?

网友A:
用万用表量吧!

如果上电的芯片IO口是输出,没上电的IO口是输入,则IO口电平通常由上电的芯片决定,但也取决于上电芯片IO口的驱动能力,有可能维持在某一不高不低的电压.
如果上电的芯片IO口是输入,没上电的IO口是输出,则IO口电平通常为低,但也有可能维持在某一不高不低的电压.

网友B:
与该芯片内部I/O口设计电路有关。一般为高阻态。不过通常实际测量时不同芯片几MΩ十几MΩ不等。理论上应为uA级漏电流,不过也有达到mA级的,跟I/O内部设计电路关系还是很大的。可依据实测阻值推算实际的漏电流大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与该芯片内部I/O口设计电路有关。一般为高阻态。不过通常实际测量时不同芯片几MΩ十几MΩ不等。理论上应为u ...

(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描述)一个系统一上电,其中该系统中的一块芯片还没供电(其供电由软件控制),那该芯片的IO口连接另外一块芯片IO口上,上电瞬间该芯片的IO会影响另外芯片的工作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