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通信版太冷,这里问DMX512:一接收机是不是可收全部512的数

楼主(2013-12-19):
意思是可以接收全部数据,然后根据自己的地址来选择数据?

网友A:
如果是在总线上, 那么应该说, 线上所有节点都可以收到总线上所有的数据.然后根据自己的地址来选择数据.
为了避免无效数据的影响, 才有了地址屏蔽功能.

网友B(2016-07-04):
是全部接收的,只是每个实体灯具是的解码电路有地址码选择的,可以同时发送512,1024,2048都可以的,加我我是做舞台灯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