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jlink reprogramming flash

楼主(2013-12-19):
IAR单步调试时遇见jlink reprogramming flash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,只在特定的程序位置出现。而且提示是擦除了当前正在执行的页。比如0x08007400-0x80077ff。

网友A:
奇怪的问题哦
难道是 FLASH 编程错误了, 或者程序执行中被擦除了?

楼主:
太奇怪了,最后换了IAR的版本和仿真器,才看不见。真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