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开关损耗

楼主(2013-12-19):
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,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。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,流过的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,在这段时间内,MOS管的损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,叫做开关损失。通常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,而且开关频率越快,导通瞬间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很大,造成的损失也就很大。降低开关时间,可以减小每次导通时的损失;降低开关频率,可以减小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。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小开关损失。

这段话中的黑色字体是不是说的MOS管在导通时的情况呢?还是说MOS管在导通和截止时候都是这样的?

网友A:
开关损耗,包含开和关,所以要加图腾

网友B:
非常标准的八个字

网友C:
开关损耗那么严重吗?

网友D:
严重得做不好会导致MOS烧毁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开关损耗,包含开和关,所以要加图腾

是指的要用图腾驱动吗?用图腾驱动是怎么实现开关损耗?

网友F:
开关过渡期的损耗很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开关过渡期的损耗很大

支持!开到关或关到开,过渡期间时间也长,单次消耗的能量约大,比如,10个毫秒为1个周期,你用了4和毫秒开,2个毫秒充分导通,4个毫秒关,那么,在这个过程中,只有2毫秒是理想的想要的状态,8毫秒是为这个2毫秒服务的,效率很低,多数时间在过渡期,结果就是以热的形式表现出来,烧管子的现象就产生了。如果10毫秒的周期,你用1毫秒开,8毫秒充分导通,1毫秒关,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
MOS管在开的时候电压下降,电流上升我能理解,我的理解是这样:MOS在开之前是没有电流,DS两端电压很大,开的瞬间随着DS之间的电阻减小,电压上升,电压下降
但是MOS管在关闭的时候怎么理解电压下降,电流上升呢?

网友H:
难道不可以电压上升电流下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难道不可以电压上升电流下降?

但是MOS管在关闭的时候怎么理解电压下降,电流上升呢?
如果是在关闭时候电压上升,电流下降这个我能理解
你之前不是说不管是在导通还是在关闭时候都是电压下降,电流上升吗?

网友H:
电压和电流的乘积,叫做开关损失
导通和截止时候都是这样的?

这种损耗,在导通和截止过程中,都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种损耗,在导通和截止过程中,都是一样的

那MOS管在关闭的时候怎么理解电压下降,电流上升??

不能理解!!!

网友H:
过分纠缠"电压下降且电流上升“了,它明显不合逻辑
黑体字并未强调”都这样“,而是楼主自己错看重点了

网友I:
损耗是一样的吧?开的时候电压降电流升关的时候电压升电流降

网友H:
在学习认识理解提问这种问题时,可能产生2个关键主题
1. 无论开或关(过程),是电压下降并电流上升
2. 无论开或关过程中,会产生(较大)损耗

楼主,你说哪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在学习认识理解提问这种问题时,可能产生2个关键主题
1. 无论开或关(过程),都是电压下降并电流上升
2.  ...

lgz2006好佩服你,一大早就起来就上21ic
无论开或关过程中,都会产生(较大)损耗  这是肯定的。
但是还是不理解为何关的时候电压下降电流上升

网友H:
你还纠结!那段黑体字在哪儿弄出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还纠结!那段黑体字在哪儿弄出来的

百度MOS管的开关损耗,前面几个文库就有这段话,黑体是我加黑的,请你看看啊

网友H(点评):
这样学习模电还行啊!

楼主:
你的意思是这样学习模电不行还是行啊?可以交个朋友吗?

网友J(2017-12-28):
导通的过程受漏源极寄生电容放电过程电压下降、电流上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