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Qmath的问题,请高手帮忙解决

楼主(2013-12-19):
#define   _IQ1mpyIQX(A, IQA, B, IQB)   __IQxmpy(A, B, (1 + 32 - IQA - IQB))
这个宏定义中__IQxmpy(A, B, (1 + 32 - IQA - IQB))能否详细解释下??

网友A:
参考下《C28X IQmath Library》吧,里面有介绍

网友B:
这个IQ不懂的。

网友C:
这个  真心不懂   有点惭愧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   看看高手的意见

楼主(2014-01-22):
引用 网友A:
参考下《C28X IQmath Library》吧,里面有介绍

好像这里面没有详细介绍过程吧,只告诉你结果吧。版主能否细说下,先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像这里面没有详细介绍过程吧,只告诉你结果吧。版主能否细说下,先谢谢! ...

对这个库文件的介绍网上也是有资料的,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kGncCd5wp8bBlrY92HagUVT4qbDJ3YxZIYmQA8rHTRXn2iaJrUIUYvEdgIFCK-teZhpY0vzBcJlow-41JaxODxTroeTvLR46x-3XXEFZncq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这个库文件的介绍网上也是有资料的,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kGncCd5wp8bBlrY92HagUVT4qbDJ3Yx ...

谢谢版主,你发的这个资料很不错,有看过,就是不理解函数__IQxmpy(A, B, (1 + 32 - IQA - IQB))的(1 + 32 - IQA - IQB),这个是怎么算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,你发的这个资料很不错,有看过,就是不理解函数__IQxmpy(A, B, (1 + 32 - IQA - IQB))的(1 + 3 ...

额,这是不同IQ格式数据的乘法

网友A:
__IQxmpy的源代码我也没找到

楼主:
感谢版主的用心!谢谢!

网友D:
个人理解一部分:
A的精度是IQA,B的精度是IQB,返回值的精度是IQ1,那么,如果自己计算的话,结果就是
(A * B) >> (IQA + IQB - 1)
一般A和B要临时变成64位防止溢出,同时要考虑IQA和IQB的和不能小于1,这里就不管了。
从上面的式子已经可以到到  1 + 32 - IQA - IQB 的一部分了,相当于用 32 去减 那个移位的数,32是一个IQ数的最大位数,具体有什么意义,只能看原型函数了,但是没得看,也不管我们事,反正理解IQ的含义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