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芯片扩展

楼主(2013-12-19):
请问现在我的串口扩展芯片只能扩展四个串口,但是目前我有五个模块,请问怎么将其中的两个模块连接到一个串口上(这两个模块不会同时通信,且这个串口是UART)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

网友A:
要么再加一个串口扩展芯片,要么加一个与门或者模拟开关.

楼主(2014-02-12):
引用 网友A:
要么再加一个串口扩展芯片,要么加一个与门或者模拟开关.

谢谢大神指导

网友B:
如果第五个是第四个的监控,但是加二极管可以,但是你这个要独立,
就模拟开关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