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求滤波器的运放选型

楼主(2013-12-19):
仿真设计了一款有源RC低通滤波器,输入信号为 Vpp = 600mV,offset = 300mV的正弦波,频率为 50Hz~1KHz,理论上为单一频率的纯正正弦波,实际中有许多高频分量。可能会使用的频率点有:50Hz、100Hz、200Hz、500Hz、1KHz。
图中是我设计的一款滤波器,简单的仿真。
现在,感觉这个运放不合适,首先系统提供的电源是12V,运放的供电成问题。最好是能够单极性不超过9V的运放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,欢迎大家推荐。

网友A:
如果对噪声要求不高,用SGM8541,如果要求低噪声,用SGM721,都可以单5V供电,Google下就可以找到规格书

网友B:
如果是需要用单电源供电,有LM358

网友C:
看不懂,谁推荐本书,好学习一下

网友A:
站内短信通知我回复违规:

请问管理员,是哪里违规?
不能说运放料号么?还是我签名有问题?

网友A:
这个版块有四位管理员,我不知道要联系哪位。
如果不能说运放料号,那就太扯了,这个帖子本身就是在问运放的选型,我只是写出我最熟悉的型号,大家也都可以回复各自所熟悉的运放型号!这有何不妥呢?!
如果是签名有问题,请明示,我即刻修改!

网友D:
今晚好像只有我在线,而且我没有操作这个帖子,你的签名不属于违规。建议楼主看下是不是重复发了多个,被系统自动拦截了。如果有疑问,请短信小跑堂,让她帮恢复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版块有四位管理员,我不知道要联系哪位。
如果不能说运放料号,那就太扯了,这个帖子本身就是在问运放 ...

谢谢你的参考建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需要用单电源供电,有LM358

好像这个不行,仿真不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对噪声要求不高,用SGM8541,如果要求低噪声,用SGM721,都可以单5V供电,Google下就可以找到规格书 ...

这个运放好像不常见。需要使用一些大众化的运放。

网友E:
楼主电路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阶低通滤波+运放放大缓冲 选通用单电源运放即可

支持国产实业,东西靠谱,做做广告又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电路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阶低通滤波+运放放大缓冲 选通用单电源运放即可

支持国产实业,东西靠谱,做做广 ...

这个说得好!
为什么我仿真时波特图没曲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需要用单电源供电,有LM358

我用LM358仿真出来了。
问一个问题,为什么在Multisim里 用信号发生器波特图仪才有曲线,用AC power电源却没有呢?

网友F:
可能 是你的料有问题  假货太多了   如果是正品不会这样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用LM358仿真出来了。
问一个问题,为什么在Multisim里 用信号发生器波特图仪才有曲线,用AC power电源 ...

波特图仪本身没有信号源,在使用的时候,必须在电路的输入端口示意性地接入一个交流信号源(或函数信号发生器),至于其幅度或频率没有限制。
上面这段话我是在一本书上找到的,估计只能是信号源,而不是Power源,功率电源是为电路提供电能的,希望有些帮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波特图仪本身没有信号源,在使用的时候,必须在电路的输入端口示意性地接入一个交流信号源(或函数信号发 ...

嗯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