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刚解压出来的源码 为什么 make menuconfig 不能用

楼主(2013-12-19):
(图片)

楼主:
网上说是窗口没有最大化,我试了还是不行啊

也有的说是分辨率太低,可是安装redhat时,只有800X600最大,没有再大的分辨率了

网友A:
建议把字体调小点,分辨率调大点

网友B:
倒数四五是重点

楼主:
今天又好了,真是见鬼了:L

网友C:
你是不是用的虚拟机? 若直接把系统装载电脑里,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 虚拟机里的Linux出现该问题,只要把终端的字体改小一些就行了。

网友D:
搞定了吗?
最大化之后还不好用的话
sudo apt-get install libncurses5-dev
试一下

网友E:
这个感觉好难得样子

网友F:
我的经验是我执行这条命令时,为了看文档,终端是窗口模式。最大化终端就可以了。如果还有不对的,可能是有个软件安装错误。要重新安装下。我用的是ubuntu 13.04 .red hat的就不知道了。。。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