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驱动8位TFT触摸屏

楼主(2013-12-19):
我买的触摸屏是5V供电的,用32的IO口可以驱动吗?我是这样编程的但一直没反应,用51可以工作,32就是不行。最近很纠结,望大神帮忙。

楼主:
#define  CS  BIT_ADDR(GPIOE_ODR_Addr,0)//片选
#define  RES PEout(1)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#define  RS PEout(2)                //数据/命令选择
#define  RW PEout(3)
#define DataPort(u)  GPIO_Write(GPIOG,u);//输出 //数据口使用DataPort

网友A:
你看下io口的电平兼容不,如果兼容,可能就是你的程序没控制好,时序方面多注意,51和st的频率可能会相差有点大

网友B:
你用的是BitBand来操作寄存器的?
如果是的话,建议检查一下BitBand的寻址是否正确。

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就需要更多的代码来分析。

网友C:
你应该说屏的型号啊....我还真没注意5v 屏....

网友D:
32的输出电压不是3.3V吗 驱得动5V触摸屏吗

网友E:
电平问题

网友F:
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

网友G:
STM32有些引脚是可以兼容5v的,具体哪些引脚自己看数据手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STM32有些引脚是可以兼容5v的,具体哪些引脚自己看数据手册!

这个真不清楚 我看看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应该说屏的型号啊....我还真没注意5v 屏....

只知道5V供电,屏上也焊着AMS1117呢!不知道32是否能驱动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  楼主   帮你顶一个
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平问题

我也感觉是  但是我看TFT彩屏大多都是3.3V供电的!

网友C:
应该不是电平问题....你看那么多开发板都能挂屏呢.我用9325的

网友H:
有可能是IO口之间的电平不兼容  这个   应该是的   将不同的信号电平  重新转换一下   应该就行了   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