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30程序下载问题

楼主(2013-12-19):
刚参加活动买到的stm32f030,以前一直用MDK4.12,不知道怎么向芯片写入程序,求指点

网友A:
4.12似乎没有030的库,4.72好像也没有,装5.0吧

网友B:
openocd
或者
4.72+一个030的补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.12似乎没有030的库,4.72好像也没有,装5.0吧

好吧

网友C:
我也不会下载程序。。。

网友A:
mdk5里有030的型号

网友D:
这个简单,安装MDK5就可以了,安装后在MDK的官网上下ST的器件库,安装后就有STM32F030了。连接STM32F030板子,安装ST LINK驱动,选自动在网络上搜索驱动程序。安装好了ST LINK 后,在MDK中设置调试工具为ST LINK,就可以下载了。

网友E:
我也不是很熟悉  这个 资料   比较悲催

网友A:
STLINK驱动在MDK安装目录下的ARM文件夹里有,直接安装一下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不会下载程序。。。

下个st link utility吧,安装好界面是这样的  ,导入程序,然后下载

网友C:
我刚弄出来额  用keil mdk下载  在线调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