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PWM占空比

楼主(2013-12-19):
请教高手,为何单片机的pwm输出的占空比与电流产生线性关系?

网友A:
频率调高,阻容积分,形成DA转换。

网友B:
PWM的外围电路是什么?
按楼主这么说,是高电平有效,导通比例越大,单个周期内导通时间越长,平均电压越大,电流亦越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