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烙铁头氧化了

楼主(2013-12-19):
如题。。。反正就是各种不吃锡  焊丝放在头上根本就不融化。。。肿么办。。

网友A:
弄点酸性焊油,嗤嗤几下就可修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弄点酸性焊油,嗤嗤几下就可修复

:hug: 紧跟大叔其后

网友B:
在阻焊膏那个金属盒边上蹭几下,上点锡再蹭 直到蹭到满意为止。

网友C:
冷着用砂纸打磨光亮,细砂纸,在松香沫中加热,保持头上有松香,然后加锡旋转,是整个头上过上一层就好了。

网友D:
在渣锡盒边上挫几下就好,然后上锡再挫几下,平时不要把烙铁温度调太高,温度足够融化焊锡就好.

网友E:
在松香或者焊锡膏中戳几下.平时烙铁不用时要关小,并且烙铁头上沾满锡.尽量不要用砂纸锉刀,那样烙铁头坏得更快.

网友F:
如果不想对老铁头的表面镀层有太大的损害(例如白光老铁)有一个办法,我一般感觉老铁不爱挂锡了,就弄一个破电路板,在上面多弄些焊锡,量至少在融化之后可以把老铁的尖部包起来,这样在里面多放一会,就可以了毕竟焊锡的金属活动性强一点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冷着用砂纸打磨光亮,细砂纸,在松香沫中加热,保持头上有松香,然后加锡旋转,是整个头上过上一层就好了。 ...

俺也喜欢这么干~~~~~~~~~

网友H:
我喜欢用小刀片轻轻刮两下,然后加锡放松香中点一下,然后在湿海绵上搽干净。。。然后就发现一层光亮了 ;P

网友I:
差的烙铁,一定要注意空闲时控温,干烧很容易烧死的。不过也有真正好的烙铁头,怎么烧也烧不死的。做硬件的话,弄个稍好的焊台是必须的。

网友J:
我在超市买的烙铁,用了3-5年了,还没有坏,关键看你怎么用,是否爱惜了。

网友K:
冷的状态下,把烙铁尖用各种楼上的方法磨光,露出红铜色,然后装好,上电。还没完全热之前准备蹭松香(由于现在锡丝里面都有松香粉,此步奏可省),一边上锡,锡慢慢融化的时候,锡丝涂满整个烙铁头着锡面。

不恒温的烙铁经常高温干烧的情况下,是容易烧死烙铁头的。

网友L:
这个应该和使用的什么烙铁有关吧?最不喜欢用松香了,

网友M:
换一个,4块钱

网友N:
待铬铁头凉了后用锉刀锉几下,锉到它闪闪发亮,再加温上锡就OK了,铬铁头不用时温度调低点,同时上面留点锡就不容易氧化

网友O:
上点锡  在大焊盘上磨

网友P:
抛光,淬火,锻铸,镀锡。

网友Q:
引用 网友J:
我在超市买的烙铁,用了3-5年了,还没有坏,关键看你怎么用,是否爱惜了。 ...

呵呵 也看质量吧 好的烙铁头确实很耐用

网友R:
引用 网友P:
抛光,淬火,锻铸,镀锡。

网友:
要看你的烙铁头是啥材料的了,

网友S:
引用 网友J:
我在超市买的烙铁,用了3-5年了,还没有坏,关键看你怎么用,是否爱惜了。 ...

超市都卖烙铁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S:
超市都卖烙铁?

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,烙铁突然坏了,在电工电器商店买了一把烙铁,才7元左右,看这个电源线就很差,果然第二天就坏了。后来逛超市时发现有电烙铁卖,20多元的,质量很好。比电子市场买的黄花烙铁质量还好,烙铁头不会氧化。那个黄花烙铁,估计功率大了一些,烙铁头老是烧死的。

网友T:
拿把小刀,刮掉氧化层,上锡。

网友U(2016-06-05):
引用 网友J:
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,烙铁突然坏了,在电工电器商店买了一把烙铁,才7元左右,看这个电源线就很差,果 ...

大哥,上个图片吧,看看你是个啥电烙铁 ?
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,烙铁头频繁氧化,不吃锡,不能焊接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