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24 单片机接收uxrx寄存器接收奇偶校验位设置问题

楼主(2013-12-19):
    各位大侠!pic24单片机接收寄存器设置,设置UxRX空闲状态为0,则串口不停进入接收中断接收00;如果设置空闲状态为1,串口发送数据进入不了接收中断中断!而且,我测量过电压,设置UxRX为0时,管脚电压为5v;设置空闲状态为1时,管脚电压为0.6v!上拉电阻也解决不了问题,望有大侠不吝指导!

楼主:
补充一下,我上位机串口调试助手选择发送模式为无奇偶校验!下位机接收中断模式也是设置为8位数据,无奇偶校验位!只是这个校验位必须选择,所以设置!无奈呀!

楼主:
就是U1MODEbits.RXINV:接收奇偶检验翻转位!

楼主:
等于现在,pic24单片机串口接收中断要么进入不了中断接收不到数据;要么就不停接收到00,上拉电阻也不行!急求。。。

网友A:
中断没有设对,你找PIC的书,看看,

楼主:
好吧,再找找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