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使用串口取电的232转485模块抄读不了485采集器问题

楼主:
做了一款RS485——485采集器,上行接口的485芯片采用3.3v供电,上行电路图如图1,购买了一块串口取电的RS232转485模块产品,电路图如图2,计划与485采集器配套使用,出现了通信不成功。具体现象如下:
1、RS232转485模块产品直接抄读带485接口终端仪表(485芯片采用5v供电),可通信成功;
2、RS232转485模块产品与带485接口终端仪表中间加RS485——485采集器,通信不成功,而如果把RS485——485采集器的上行接口485芯片由原来的3.3v供电换成5v供电,通信成功;
3、RS232转485模块产品换成其他RS232转485产品,与RS485——485采集器、带485接口终端仪表搭建通信网络后,通信成功。
麻烦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?
图1

网友A(2013-12-20):
好吧,你的问题中出线过多的485 232 差点搞糊涂了
你用方块示意图 画个描述。
大概看懂了你的问题,就是你自己做的485采集器有问题 电压抬高就可以通讯?
贴你的485采集器的图来

楼主:
经过实验,如果把485采集器上行接口485电路中的芯片供电换成5v供电,上图中的通信不良会解决。我怀疑还是串口取电的232-485模块电路对485采集器的限制。大家再给看看

网友A:
我想问的是 你做的485 都没有隔离?

网友A:
你做的采集器 应该是多路的采集器吧,
多路485数据进来,打包成一路发给上位机?
从系统的可靠性、干扰情况来讲 ,485 必须需要隔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做的采集器 应该是多路的采集器吧,
多路485数据进来,打包成一路发给上位机?
从系统的可靠性、干扰情况 ...

采集器没有隔离,是单路采集器,上下都是485接口。但我自己做的采集器与其他厂家的485集线器是可以通信的,就是与232转485模块通信不了。如果把采集器上行485的供电由3.3v该为5v,就可以跟与232转485模块通信了。挺怪的

网友B:
楼主,你的那个滤波电容0.1uf太大了,正常波形都被过滤掉了,另外你那串联的220欧电阻也过大,建议10欧就差不多了。
你改下应该会好,另外建议调试的时候,用示波器看波形,很容易看到问题在哪。

网友B:
@tongshaoqiang
楼主,问题怎么样了,上来冒泡下。

网友C:
用示波器看看不能通讯时的总线信号电平。

网友D:
问题解决了吗?我这里有485的隔离方案,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@tongshaoqiang
楼主,问题怎么样了,上来冒泡下。

感谢!
前几天出差了,最近试验了下,去掉0.1uf电容及改小220欧姆电阻还是不行。
我把485采集器上行接口485电路中的芯片供电由原来换成5v供电,就可以通信了。我觉得还是中间485采集器上行口485芯片采用3.3v供电的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示波器看看不能通讯时的总线信号电平。

正在研究中,感谢chunyang工程师

网友E(2014-12-05):
我也对 3.3v 485和 5V 485  很迷茫  不知道原因何在  是上拉电路 上拉电频的差异对A上的信号有影响么
@tongshaoqia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