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SAE-J1113-11 2007 脉冲5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13-12-19):
12V的汽车电瓶供电,DC-DC转换器是选用ti的TPS5450DDA,+12V的电经过一个力特的PPTC,TVS用的是5KP30A,在过Pulse 5a 87V脉冲时,TVS管直接击穿短路了,脉冲周期为400ms,请问大神们有没有好的招啊?再一个就是我的这个产品有个加热装置,当启动后供电电流在2A左右,但加热不工作时电流只有140mA,各位给支个招吧?急啊!

楼主:
在常温时加热装置不会启动,但在5度以下时就自动启动了,也就是说在做Pulse 5a时加热装置不会工作的,但是PPTC是要考虑到2A承受电流的

网友A(2014-09-28):
HI,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?我现在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,12V的系统要过5a的脉冲,客户要求是40V/400ms,我用的是SMBJ20CA的管子被毁,后改成SMBJ36CA的管子,请问你现在弄懂这个问题了么?关于TVS管的功率计算和选型问题?谢谢

楼主(2016-08-17):
很抱歉!这么久了才看到你的回复,估计你的问题也解决了!我的问题后来是用了两个5KP30A的管子并联来解决的,当然前面要配合PPTC保险。祝工作生活愉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