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电源改变频率和电压的时刻问题

楼主(2013-12-20):
小生正在做一款变频电源,现在有个问题不知该如何处理,向大家请教一下。
问题是这样的,比如变频电源正工作在50HZ的频率下,调制度为0.9;如果要将频率改变为60HZ,调制度为0.5;那么是在50HZ的一个周波输出完成之后改变成新的频率和调制度,还是在任何时刻都可以直接使用新的频率和调制度。
如果在任意时刻改变成新的频率和调制度,我感觉输出波形有可能会有畸变的波形和跳动。
请各位大侠给指点指点,看看有什么好办法。

另外,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VCT6,在定时器1的中断处理函数中改变定时器的周期寄存器会有问题吗?
另外,如果是要在上一个周波输出完成后转换到新的频率和调制度,对于SPWM数据的缓冲区是不是要使用双缓冲区进行切换?就是说新计算的SPWM数据放在一个缓冲区中,当上一个输出完成后,切换到新的缓冲区取数据?
如果即时计算数据恐怕来不及。

楼主:
自己顶顶,难道真的没人知道?!

网友A:
问过 “专家”了  变频是个线性的过程,  根据需求变化,实时的

楼主:
呵呵感谢上面两位的回复,我自己已经搞清楚了。我原来的作法是正确的,在实时操作过程中直接改变频率和幅值就行了,因为缓冲区即时生效,波形输出在下一个点就会立即更新为新的值,且与上一个点是连续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呵呵感谢上面两位的回复,我自己已经搞清楚了。我原来的作法是正确的,在实时操作过程中直接改变频率和幅值 ...

波形应该是连续的,但在一段时间内会有畸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