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讲解下这图

楼主(2013-12-20):
12v200ma,这个电流时如何计算出来的!!!

网友A:
功率是集成块决定的,电压电流由变压器决定

网友B:
找这个芯片的应用资料看看,应该有计算方法

网友C:
电流不是计算出来的,是负载决定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电流不是计算出来的,是负载决定的

yes

然后再根据需求设计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yes

然后再根据需求设计电源

就是通过负载得到电流在经过变压器得到的?

网友E:
负载电流越大,初级占空比越大,1脚反馈的电压就越高,达到设定的负载电流时,就触发保护。
FB            电流反馈输入  即检测电流输出的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