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元求一红外避障电路

楼主(2013-12-20):
有一红外感应电路,要求:
       (1) 当人的手指或者障碍物靠近该红外模块时,电磁线圈通电,吸合磁铁。
     (2)使用CR927锂电池供电,红外模块两头通过两个针引出,一针接电池负极,另    一针接两级三极管放大电路,线圈就接在三极管放大电路上,如下所示:

    图片中有两个电路板,是一个成品电路,我们现在需要作出和他功能一样的东西,    黑色电路板中只有一个8脚贴片芯片、一对红外对管、几个三极管、电阻、电容,型号擦掉了,绿色电路只有两个三极管,我估计起驱动放大作用。
QQ:1587410935,有意者联系!2000元求解!

网友A:
8脚的IC是一颗国产单片机,可以到《国产单片机》求解。要写程序的,考虑到你怎么小的电池,还小有点难度。硬件上为避免自然光的影响,应该是采用脉冲交流检测,硬件也是有点难度的。

网友B:
这个应该简单。

网友C:
红外接收管是三个脚的吧?就是黑色的那个管子

网友D:
有电路没软件有啥用.电路简单,其实软件也简单.

网友E:
做毕业设计了吧

网友F:
不管有没有money,555定时器,这是我的想法

网友G:
哈哈.自己搞不定就算了吧....
大家生活都不容易...

网友H:
楼主这个功能不难,难在低功耗。要求电池使用多长时间。

网友I:
用運放(LM358)試試吧,本廠有款產品跟這款有些類似。

网友F:
这两个都是什么三极管

网友J:
我的理解是 8 脚为单片机。 可以考虑用PIC12F508 .

网友F:
给你们个链接吧,只要把电路修改成一个555就OK,换成三极管驱动输出
www。。go-gddq。。com/html/HWKZDLu/2011-12/844454.htm
例中IC4可以不要
有兴趣的可以试试
我在链接里加了标点符号,去掉就可以了,
说我没有权限发表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