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设计中,交流电内电层的处理

楼主(2013-12-20):
最近帮别人做工控方面的产品,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,经验尚浅。
大致问题是这样的,板子有部分端口要引入220V交流电,4层板。其余是弱电TTL和COMS级别的直流电。我在交流电端口部分做了1mm宽的开槽,防止爬电影响。
我考虑内电层的电源和地层应该分割出来,由于板子并没有引入交流电源的地(零线),所以选择无网络连接的:No Net 设置被分割出来的电源和地。但是这样做是否妥帖,这样做地层就有一块悬浮的空敷铜,。会不会有什么影响?
下图是交流电入口处开槽1mm

内电地层,被分割出来的设置:No Net

内电源层,被分割出来的设置:No Net

网友A:
交流部分没有必要做内电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交流部分没有必要做内电层

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
是四层的板子,交流下面的内电层如何处理

网友B:
顶层的线间距太小了,把一些线分到其它层去
内层不铺铜,空着

网友C:
强电下面 禁空即可了,
爬电距离如果没有5-6mm 那开槽处理,至少2个mm 1mm 不容易开

网友C:
继电器盒端子再往右边移点,继电器间隔再挤挤 增加与弱电的距离
开槽是不得已的做法,降低的板子强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继电器盒端子再往右边移点,继电器间隔再挤挤 增加与弱电的距离
开槽是不得已的做法,降低的板子强度  ...

明白,多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顶层的线间距太小了,把一些线分到其它层去
内层不铺铜,空着

谢谢。内层空着,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