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变量的定义和存储位置关系

楼主(2013-12-20):
我用的是STM32F103C8T6,怎么样定义变量才能在掉电的时候变量数据保持不变啊?是不是要另外写一段程序把它们写到flash或者eeprom里啊,我初学者,跪求解答啊

网友A:
找到答案了?

网友B:
需要专门的程序写到非易失性存储器中

网友C:
可以用程序把掉电需要保存的数据写到EEPROM里面,或者把所有的RAM都换成NVRAM。

网友D:
这个肯定的,如果在ram中,掉电肯定会扔掉。掉电前写入flash,上电再读出就可以

楼主:
要怎么写到flash啊,我好像听别人说有个叫什么 iap 的,不是很明白

网友E:
在有电池供电的应用,放到备份区就好了(变量少的情况)。
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写入内部FLASH了,你在工程设置中(连接一项)留出一定FLSH空间用于存储数据。
关于如何写FLASH,你可以参考官网的一篇FLASH编程的文档。
如果你懒得搞,就直接把官网上的一篇关于内部FLASH实现EEPROM文档中的工程源码直接搬到你的工程里就好了。

网友F:
基本上都是,把要保存的数据,在掉电前,写入非遗失性存储器中,再次上电后,重新读出后应用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