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PLD] 使用cpld做乘除法,用cpld加比较器做AD转换器

楼主(2013-12-20):
原来一直以为CPLD不能做成除法,结果这两天做了测试程序,发现cpld做整数的乘除法一点问题没有。
Q9IIl里面就可以直接打*和/,自己另外用循环单独编制了一个单乘和单除的模块,好像比软件自动生成的占用单元少一些。

另外一个问题,就是用cpld加上339做4路AD转换器,思路是通过扫描改变VREF来确定输入电压,
vref通过一个200khz可调占空比的pwm滤波生成,比如占空比是50%的时候滤波后就达到3.3V的一半电压,这个电压给比较器的—in,而被测电压给比较器的+in,这样不断的改变pwm的占空比,一直到比较器跳变,当比较器跳变的时候把占空比的数值锁存就再换算出被测电压,当然这个测量精度和速度不能跟真正的AD转换器比,大家看看这个方法是否有漏洞?

网友A:
你可以看下逐次逼近型ADC的工作原理。会比你的方案速度提高很多。

这种方案只适合学习,不适合实际应用。因为在实际应用中,你会遇到很多问题最终导致ADC的精度无法提高。

例如:CPLD的工作频率较低,无法产生高精度PWM。电压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影响。电压比较器工作速度问题。电源噪声问题。电路的相互干扰。

我在大学时,曾设计过逐次逼近型ADC,后来觉得没有实用价值,放弃了。

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楼主:
那就是说我这个想法靠谱,低速用途还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