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技术联盟蓝牙4.0版本和4.1版本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3-12-20):
     蓝牙技术联盟蓝牙4.0版本和4.1版本有什么区别?2013年12月蓝牙技术联盟推出蓝牙4.1版本。蓝牙4.1版本的特点是可用性得到增加、创新性得到增强以及互联互通。以后智能家居和家用安防会更安全,更便利。

网友A:
蓝牙技术让我们在连接各种设备的时候不再被繁多的数据线所束缚,比如音响、电脑,甚至是汽车。目前最新的蓝牙版本是4.0,相比3.0它进一步降低了功耗,并且也提高了传输效率。近日,蓝牙技术联盟(Bluetooth SIG)宣布蓝牙4.1即将到来,它在4.0的基础上又有了三个重要的改进之处。
第一个改进的地方被蓝牙技术联盟称为“共存性”,即蓝牙4.1与LTE无线电信号之间如果同时传输数据那么蓝牙4.1可以自动协调两者的传输信息,理论上可以减少其它信号对蓝牙4.1的干扰。
第二个改进是提升连接速度并且更加智能化,比如减少了设备之间重新连接的时间,意味着用户如果走出了蓝牙4.1的信号范围并且断开连接的时间不算很长,当用户再次回到信号范围中之后设备将自动连接,反应时间比蓝牙4.0更短。
最后一个改进之处是提高传输效率,如果用户连接的设备非常多,比如连接了多部可穿戴设备,彼此之间的信息都能即时发送到接接收设备上。
除此之外,蓝牙4.1也为开发人员增加了更多的灵活性,这个改变对普通用户没有很大影响,但是对于软件开发者来说是很重要的,因为为了应对逐渐兴起的可穿戴设备,那么蓝牙必须能够支持同时连接多部设备,另一方面,“物联网”时代也马上就要到来了,无线传输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高,蓝牙作为普及最广泛的传输方式,将在“物联网”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网友B(2014-04-25):
4.1的硬件和4.0的硬件是一样的,只是协议栈有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