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求教STM32+FSMC+CH376问题

楼主(2013-12-20):
接口连接:#CS-------FSMC_NE1
              #INT-------FSMC_NWAIT
                 A0--------FSMC_A15
              #RD--------FSMC_NOE
              #WR-------FSMC_NWE
             D0-D7------FSMC_D0-FSMC_D7
接口配置: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FSMC, ENABLE);

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D | RCC_APB2Periph_GPIOE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GPIOF | RCC_APB2Periph_GPIOG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2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| GPIO_Pin_1 | GPIO_Pin_14 |GPIO_Pin_15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 | GPIO_Pin_8 | GPIO_Pin_9 |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(GPIOE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      GPIO_Init(GPIOG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4 |GPIO_Pin_5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
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FSMC配置:
FSMC_NORSRAMInitTypeDef  init;
      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 timing;

        /*-- FSMC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 SRAM Bank 1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/* FSMC_Bank1_NORSRAM1 configuration */
        timing.FSMC_AddressSetupTime = 0;
        timing.FSMC_AddressHoldTime = 0;
        timing.FSMC_DataSetupTime = 2;
        timing.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= 0;
        timing.FSMC_CLKDivision = 0;
        timing.FSMC_DataLatency = 0;
        timing.FSMC_AccessMode = FSMC_AccessMode_A;

        init.FSMC_Bank = FSMC_Bank1_NORSRAM1;
        init.FSMC_DataAddressMux =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;
        init.FSMC_MemoryType = FSMC_MemoryType_SRAM;
        init.FSMC_MemoryDataWidth = FSMC_MemoryDataWidth_8b;
        init.FSMC_BurstAccessMode =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;
        init.FSMC_AsynchronousWait =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;        /* ×¢Òâ¾É¿âÎÞÕâ¸ö³ÉÔ± */
        init.FSMC_WaitSignalPolarity =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;
        init.FSMC_WrapMode = FSMC_WrapMode_Disable;
        init.FSMC_WaitSignalActive =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;
        init.FSMC_WriteOperation =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;
        init.FSMC_WaitSignal = FSMC_WaitSignal_Disable;
        init.FSMC_ExtendedMode =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;
        init.FSMC_WriteBurst = FSMC_WriteBurst_Disable;

        init.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= &timing;
        init.FSMC_WriteTimingStruct = &timing;

        FSMC_NORSRAMInit(&init);

        /* - BANK 1 (of NOR/SRAM Bank 1~4) is enabled */
        FSMC_NORSRAMCmd(FSMC_Bank1_NORSRAM1, ENABLE);

地址配置:#define CH376_DAT_PORT        (*( vu32 *)0x60000000) // A15 = 0, CS = 0
        #define CH376_CMD_PORT        (*( vu32 *)0x60008000) // A15 = 1, CS = 0
配置完后测试通信
/* 测试单片机与CH376之间的通讯接口 */
// 发送测试命令
xWriteCH376Cmd(CMD11_CHECK_EXIST);
// 发送测试数据
xWriteCH376Data(0x65);
// 读数据
u8Result = xReadCH376Data();

u8Result 始终返回0x5f   求教有没有人遇到同样问题,怎么解决的啊

从上往下1:WR
            2:RD
            3:A0
            4:NE1
            5:D1(其中一位数据)
写一个数据时,写信号产生了4个周期。。。。。。这是怎么回事?
谁知道这个时序怎么配置

CH376并口时序参数:

楼主:
这个情况是由于timing.FSMC_AddressSetupTime = 0;和 timing.FSMC_DataSetupTime = 2;配置造成的么。。。。。我调节这两个参数始终调不出好的波形。
看逻辑分析仪的结果只要写信号(WR)产生一次(不要产生4次),应该才可以正确写入吧。。。。。。求教谁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

网友A:
你的系统时钟是多少的?
72MHz么?
如果不是,请设置成72MHz试试看。

FSMC这一块我没怎么用过,只是在官方例程的基础上玩过DEMO板。
有试过系统时钟不是72MHz时,建立时间、保持时间调整了也不见效的情况。
具体的系统时钟与FSMC的时钟关系,我没有深入。

祝你早日解决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