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T16C22驱动背光式段码液晶 有拖影 残影现象 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3-12-20):
被控制的一个段,从亮变不亮的时候会出现拖影的现象,用肉眼能看出屏的变化过程,让人感觉不是很好。
帧频率80和160都试过了,内部调VLCD也试过了。都没有效果。还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A(点评):
你的屏幕要烧了

楼主:
总的来说就是看着屏变化的慢,肉眼可以看见变化过程。怎样解决此问题?求高手指点一二

网友B:
一般使用默认设置,但也要和LCD对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使用默认设置,但也要和LCD对应

DUTY BIAS 都是设置和屏相对应的。就是一个段的变化过程肉眼可以看见,请指教这个怎么解决

网友C:
是不是可视角度引起的错觉?
可视角度小的屏是有这个问题,总是有残影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DUTY BIAS 都是设置和屏相对应的。就是一个段的变化过程肉眼可以看见,请指教这个怎么解决 ...

你这感觉是有直流分量在,
先检查一下硬件,再仔细看手册对照程序,

网友D:
估计是程序问题,看中间是否存在误操作
关键是操作时序和流程要严格符合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可视角度引起的错觉?
可视角度小的屏是有这个问题,总是有残影。 ...

是STN材质的屏,可视角度还是可以的,但是正对着屏看也会有这种感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感觉是有直流分量在,
先检查一下硬件,再仔细看手册对照程序,

直流分量是哪里产生的呢?板子上与驱动芯片只有5V和I2C四根线相连。5V有有100mv左右的杂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估计是程序问题,看中间是否存在误操作
关键是操作时序和流程要严格符合要求 ...

软件只涉及到一个I2C通信,如果I2C有问题的话,别的段也会受影响的。现在是只有变化的这个段有现象

网友E:
I2C通信,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软件的可能性不大. 就是些初始化配置的问题了.
更有可能的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I2C通信,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软件的可能性不大. 就是些初始化配置的问题了.
更有可能的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了. ...

我也是这么认为啊,就是硬件实在无从下手啊,是不是有的屏就是这个特性?

网友F(2016-03-24):
把你的程序发来  看看

网友G(2018-07-31):
建议可以更换VK2C22  试试 可兼容HT16C22  性能优越  超低功耗   希望能帮到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