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modbus rtu 通讯协议的编写

楼主(2013-12-20):
我想编写一个用485的modbus通讯协议,就是想要在电脑界面上实现数据的采集,从设备为两块由stm32组成的采集模块,现在想把这两个采集模块的数据传输到上位机上来,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编程的方面的,帮我讲一下基本思路,非常感谢啊!或者有什么现成的好的例子,发给我看一下也可以,谢谢啦!

网友A:
其实, 思路问题楼主已经大体有了方向了.
485的modbus通讯协议还是很详细的, 照着要求设置串口, 再做个协议处理软件. 只是采集数据, 可以不用做全协议的全部, 要用的部分实现就行了.
STM32 串口直接支持 485 接口控制, 可以用这个功能, 简化串口软件的.
另外, 上位机和上层协议, 按要求设计吧.

网友B:
软件的话,开放一些modbus的参数下拉选项,既方便手动调试,也便于后续增加命令。
1.写一个生成命令的函数。
2.通过串口与模块通信,将命令发出去。
3.将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指定文件。
4.收完成后继续1-2-3。

网友C(2014-02-10):
楼主可有代码分享了啊,我现在也用到了modbus,也是用485,我用的DSP做主机,PLC做从机的,能不能交流一下,分享一下代码呢

网友D(2015-01-20):
引用 网友A:
其实, 思路问题楼主已经大体有了方向了.
485的modbus通讯协议还是很详细的, 照着要求设置串口, 再做个协议 ...

你好,我刚搞通信,我现在也在搞stm32f030的modbus通信这块,编写主机的程序,给个思路吧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