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求各位大神帮忙!!关于串口传送问题

楼主(2013-12-20):
我这有三块STM32F10X的板!!三块板分为1,2,3号!三块板之间用串口通信,中间这块2号板使用两个串口,数据从1号传送数据到2号,再由2号传送到3号,数据是正确的!!但是从3号传送数据到2号,再由2号传送到1号时!!1号收到的数据不正确,数据发生移位了!!哪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回事???

网友A:
哈哈,兄弟真能折腾,你三个板子定义一样的数据结构,用结构传一下试试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兄弟真能折腾,你三个板子定义一样的数据结构,用结构传一下试试! ...

说的好!

网友C:
数据发生移位了, 可能与数据结构没有关系, 我看用单字节验证一下, 到底是哪一个传输引起的错误.
总体地说: 设置方面的问题可能性大

网友D:
直接仿真看一下,数据移位问题发生在哪里?
是3->2还是2->1?
然后再检查一下你的程序代码!

网友E:
你调试先看一下在哪个传输环节数据发生错误了,然后再调试修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