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请问AD在单步调试的时候正确。连续跑不正确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3-12-20):
总是AD的OVERRUN了,不太明白,求指教。
正确的是22XX,错误的是35XXX。
和不校准有关么

楼主:
是用DMA传输的。

楼主:
又试了一下,如果采样点是1,连续跑也没问题,但是采样点是2就不行。

网友A:
可能是DMA的配置问题,尝试修改以下值,再看一下。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

网友B:
标志不清零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标志不清零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

什么标志呢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什么标志呢,谢谢

while((ADC_CSR & 0x80) == 0); // 等待ADC结束
  high = ADC_DRH;               // 读出ADC结果的高8位,低两位忽略不计
  low = ADC_DRL;
  data = (high<<2) + low;
  ADC_CSR&=~0x80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hile((ADC_CSR & 0x80) == 0); // 等待ADC结束
  high = ADC_DRH;               // 读出AD ...

是不是就是overflow位呀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就是overflow位呀

我只会用库函数,不会寄存器,麻烦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