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驱动] 菜鸟求助,CYUSB3014能以USB3.0模式枚举吗

楼主(2013-12-20):
好像只能先以2.0方式枚举,再重枚举为3.0?

楼主:
补充下:现在用USB3.0 AOC连接主机和设备,电脑没反应啊

网友A(2014-01-31):
不知道,只是用过2.0的,1.1的1.0的

网友B(2015-08-25):
同求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

网友C:
应该是可以的,我们试过。请问楼主做什么的?会用到AOC

网友D:
看帖看蒙了,楼上试过,竟然还说应该可以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看帖看蒙了,楼上试过,竟然还说应该可以?

莫名其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