震动传感器控制LED灯

楼主(2013-12-20):
想设计一个震动传感器控制的LED灯具,可以放在柜子抽屉里边,打开的时候震动传感器震动,然后LED就亮,用什么IC好呢?不用单片机可以实现吗,直接用IC控制,亮15秒左右就灭了?

网友A:
用光敏电阻更简单

网友B:
呵呵,这个创意好。用一个微动开关控制LED驱动IC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不实际,费钱,
最简单的,搞个微动开关,自己安装在抽屉里,接个电池,截个LED  拉开,灯亮

网友D:
创意确实不错。。。

LS的方法简单,但是对于用户来说灰常不方便,

网友E:
真够麻烦的,简单问题复杂化。

4楼的办法很不错,冰箱里的照明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