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IIC模块真是摆设吗

楼主(2013-12-20):
分数有限,只贡献10分出来讨论;
1)用库函数操作;兼用寄存器直接搞;
IIC比较烦的是ACK信号和状态标志间的关系;如果没有收到ACK,则相关的后续操作,如果依据标志状态进行,就会失败。(死机,当然你会预处理,以防死机。)
2)相关的前期设置。
A)引脚的功能使能。上电后默认的功能不是IIC功能;这个容易处理,用工具在OPTOIN字节中改;
B)上电后有部分模块没有时钟,主要是节能,所以外设的时钟要设置为有。(这个上电后默认值就符合要求
3)处理好A和B;然后就是常规的初始化,然后一收一发开始测试;
结果:不太灵;
时间不太多,有可能要到下周一才可以继续测试。

有没有哪位大侠调过STM8S相关的IIC部分,说说看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?
如果只是用IO模拟,或不能使用中断来完成,就很悲剧了,其它事还要不要做啊;
系统的工作效率一下就归零了。

楼主:
印象中STM32F,IIC模块的使用,对应的IO端口设置;这二者间好象是有要求的;

楼主:
:funk:原子的二本书中IIC部分,都说ST的IIC模块太复杂而且不稳定;相关的部分都是用IO模拟实现的。如果——!真的是这样,就非常失败了。

网友A:
反正我是用模拟的, 用硬件的小批量测试 出现过卡死IIC。。

楼主:
我是用二个STM8S间通讯,这下真的太惨了。

楼主:
看来只能模了;

楼主:
I2C的频率竟然只有100K和400K二种设置;为什么不能是100HZ或400HZ?
清SR1中地址匹配的标志,是读一下SR3;神经病!
误会了,我实测波形,约一个时钟周期约1mS;这样的话,我再想办法处理。不然真的要IO模拟了;
但I2C的状态标志,是个大大的麻烦。而且有可能不太稳定。

一方发启始信号,另一方收到;
一主发地址信号,另一方收到并立即应答;
测试进行到此,还行!
下一步的任务是发完地址,发送5个数据;然后发停止信号结束!

楼主:
如果是这样,先不模了,直接用I2C,但库函数操作不太正常,还是寄存器直接捣鼓可信些。

楼主:
ST的I2C的确不好用,关键是对ACK的处理;直接关系到标志位。
如果主控一方,只依自己的程序一步步操作完成,事情就会简单的多;
ACK的检测标志应该独立。甚至可以忽略。

而ST的处理方式则 是绑的太紧了;
不出事的时候,一切很正常,很简洁明了(理想化状态);
一旦出事(ACK丢失),你一时间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只能傻傻地等,死在这里不值啊;——容错性怎么考虑?
我考虑是用一个定时器,每次操作的时候启动定时器计时;
如果操作I2C的过程中很顺利,就不断复位定时器;一旦卡死了,定时器将超时中断,在定时器中断里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让程序回归正常,允许本次通讯失败。

楼主:
ST的IIC处理有些特别的地方。
有的地方处理的很好,但对ACK的处理太过于理想化了;

网友B:
控制好时序,直接模

网友C:
感觉模拟的好用,一次就成功了,硬件的搞了好久还是搞不懂

网友D:
模拟也有现成的代码,和调用库感觉都差不多了

网友E:
之前做STM8的硬件IIC做了两天没做出来,直接把51写过的模拟IIC的拿过来修修改改就能用了。
顺便问下双机通信为嘛不用串口呢?是不是串口已经用了。

网友F:
应该都是相通的吧   这一块   感觉应该都是类似的

网友G:
用模拟的保险

网友H:
zet6的I2c调试成功,读写没问题,速度可达400k

网友H:
新人,问个问题,发个帖子,出不来验证什么问题

网友I:
IIC确实很**肋啊

网友J:
I2C根本没问题,是很多人不会用。至少我们跑的例程完全没问题。

网友K:
STM32的 I2C 这个冤案还没昭雪,STM8的 I2C 又要被冤枉吗?:dizzy:

网友L:
有些人自己没搞懂,就到这里发牢骚,下结论,寇帽子,真不知这样的人入这一行能有多大出息,还是静下心来好好看资料,

网友M:
我在使用stm32的的固件操作iic总是死在ev5,哪位朋友给指点下使用固件库有哪些注意事项?

楼主:
IIC的确是很好的,但ST的IIC处理的效果真的很意外;如果是ST控制24C0X这样的,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,后面那个硬件反应的很快,而且布局时位置不会远,分布电容不会高,如果不是这样,ACK信号有可能出错,没检测到,一旦ACK信号过错了检测的时间段(很快),就意味着系统崩溃。当然多加些自己的程序,也许能恢复;也许不能;
出错后的情况就比较麻烦。最坏的情况是,必须重新上电,个别最最坏的情况下OPTION字节也会出错;

我现在没兴趣仔细排错。改用模拟IO;这个通讯的标准自己可以说了算。

如果ST能把ACK检测结果和其它标志分离开,系统就应该会好很多;

网友N:
吐槽一下,STM32F101x、STM32F100x的IIC确实很难用。
如果你是以上版本两块STM32单片机进行IIC主从:
正常时是没问题的。一旦出现BUSY错误导致的崩溃后,会让你死的很尴尬,虽然也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,但过程很麻烦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所以我的建议是:
一、不要拿自己的兄弟来玩主从。
二、换STM32F05x等等CM0的吧,它们的IIC已经是新的了。

主要是从机要及时发出ACK信号,不然就麻烦了;如果从方是24CXX,应该很少出错的。

楼主:
BUSY错误的特点就是SCL,也许是SDA线被莫名其妙拉低(永远);好象是从机拉的;重新改写OPTION后才恢复过来;
奇怪的是这个毛病是发生在STM8S;
LPCXXXXX系列的I2C好用,几乎不出错;(没遇到过)

楼主:
用IO端口自己模了,非常可靠。

楼主(2014-02-07):
结论:
单个测试I2C,也许是可以的,但一批批使用I2C,不保险。当然自己模的肯定保险,直接无视ACK信号。
没有现成的,不过I2C的时序我很清楚,临时写个也可以用;

特别感谢boyie;因为他说的明白,可以I2C,但容易出事;自己模不会出事;

楼主:
我喜欢用I2C通讯,当然通讯的速度是不快的;主要是因为OC端口最安全;

网友O:
这个IIC确实没问题,但用起来很麻烦,需要使用者非常了解IIC的协议才行,专家才能用好;因此可以说它的用户体验性不好!

楼主:
1.我是自己试过了,没下功夫我承认,没下功夫的原因是怕可靠性不行;毕竟我是长距离通讯,不是很近;
2.我用过其它芯片的IIC,都比较麻烦,但没出过差错;
3.我看到STM32F0;对IIC部分进行了全新的的设计;如果F1或其它的I2C很好,为何要重新设计?
4.我承认,如果距离近的情况,从机和主机有一方不是STM,有可能可以,但二个STM在一起的时候,我真怕出事;这个麻烦我承担不起
5.ACK信号在I2C模块中,被绑的太紧了,一旦出错,全部卡死。
6.I2C的协议本身并不复杂。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zet6的I2c调试成功,读写没问题,速度可达400k

我试过其它的I2C,速度最快在1MHZ以上,没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吐槽一下,STM32F101x、STM32F100x的IIC确实很难用。
如果你是以上版本两块STM32单片机进行IIC主从:
正常 ...

同感;多谢

网友P:
两个CPU通讯的话可以用SPI,比IIC可靠、距离远、效率高。SPI可以是推挽方式,而IIC只能是上拉方式,所以SPI比IIC传输距离远,抗干扰强,另外SPI从机的接收数据是双缓冲的,而IIC没缓冲,不用DMA下SPI主机发送2个字节的数据之间也可以做到没有延时。

网友Q:
多次测试发现IIC不是很稳定。。。所以我们用模拟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