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LTC6602设置为高增益时无信号输出

楼主(2013-12-20):
LTC6602设置为高增益时无信号输出 ,电路原理图如下图:

pin17-PAR_SER通过插针接地,芯片的放大通过SPI串口控制,信号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正玄波输入到LTC6602输入引脚,当增益设置为0dB或12dB 当时有信号输出,增益设置为24dB或30dB时芯片输出引脚无信号输出,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?
     下边几种情况已经检查过了:1、输入正玄波信号频率确定在芯片设置的通频带内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通过SPI设置的数据可以通过pin11—SDO引脚可以读出,说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已经写入芯片内部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pin5—CLKCNDL通过插针接3.3V后,在pin15-CLKIO测试芯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部时钟频率,增益设置为30dB或24dB时与增益设置为0dB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dB时相同,说明芯片内部时钟没问题。
请各位告示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該隔直的就隔直,有过载就限制或限流。

这根无信号输出没关系吧,再说输入是隔直的啊,输出也是根据资料接了50Ω电阻防止负载过重,您说的太模糊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