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232 1.5us的停顿是如何实现的

楼主(2013-12-20):
见图
波特率9600,晶振11.0592MHz,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:
1  F0和0F之间有1.5us的停顿是如何实现的?
2  F0和0F为什么没有起始位和停止位,RS232好像没办法只发8位数据吧?
3  电平逻辑貌似是反的?

网友A:
看比例关系,肯定不止1.5US

网友B:
极性画反了,RS323上低电平是表示逻辑“1”的,另外1.5uS的时间不见得是“故意”设计出来的,可能是单片机硬件限制或者然间没有写好,延迟了下一个字节的发送。

还有串口好像有7bit帧的,有的机型可以设置,实在要这样发,机器又不支持的,用软串口实现。

网友C:
都交给mcu搞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极性画反了,RS323上低电平是表示逻辑“1”的,另外1.5uS的时间不见得是“故意”设计出来的,可能是单片机 ...

应该是“故意”设计出来的,电路涉及到保密功能。

楼主:
串口数据与另外一个单片机进行通讯,功能是用来按下一个按钮三秒后,其中一个单片机发送上图中的数据,另外一个单片机接收到该数据后,给出一个开门的信号。类似密码门的一个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