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430怎么设置通讯频段

楼主(2013-12-20):
cc430怎么设置通讯频段?刚刚接触这一块,还望大侠们不吝赐教!

网友A:
每个cc430芯片都是固定的波段。你用的哪一个芯片?

网友B:
详细的配置请参考SLAU259E.PDF(CC430 family user's guide) chapter 25.3.5 Radio Core Registers。

简单讲,发射强度在FIFOTHR寄存器中设置,通道设置在CHANNR寄存器中,频率在FREQ2/1/0寄存器中设置。

网友C:
在技术手册里   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 真心想帮你   但是这款芯片   不熟悉啊   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技术手册里   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 真心想帮你   但是这款芯片   不熟悉啊   楼主  ...

已找到方法,关键在于外围的天线部分,天线的设计适合哪个频段,软件就只能相应的进行设置,不然影响传输效果,谢谢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