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"0.3Vrms to 2.5Vrms"什么意思

楼主(2013-12-20):
大家好,我最经在使用一款滤波器芯片LTC1069-1。datasheet中有这么半句话,with ±5V supplies and an input range of 0.3Vrms to 2.5Vrms。
我知道Vrms是有效值的意思。根据这句话,是否能推出该芯片输入电压的峰峰值范围。我主要想知道的是,这款芯片是否能输入负信号。
谢谢各位!

网友A:
可以翻译成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±5V 供电、输入信号电压范围 0.3 ~ 2.5V有效值的条件下,...............

至于能不能推知你的结论,半句话看不出来。

网友B:
VRMS是指正弦交流信号的有效电压值,Vrms=1/2根号2*峰值电压≈0.707峰值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翻译成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±5V 供电、输入信号电压范围 0.3 ~ 2.5V有效值的条件下,........ ...

恩。半句话确实看不出来。但是整个datasheet就这一句话说明了输入电压范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RMS是指正弦交流信号的有效电压值,Vrms=1/2根号2*峰值电压≈0.707峰值电压。

恩,是的,这个我知道。谢谢

网友C:
前后再多一点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