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如何用595芯片控制两位数码管的显示

楼主(2013-12-20):
烦请各位指点下如何用595芯片控制两位数码管的显示,我用的C8051系列单片机,谢谢!

网友A:
笑死,这个电路,位选竟然串联470欧姆电阻的。
要看看595的数据手册,看看控制信号的波形,然后MCU模拟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笑死,这个电路,位选竟然串联470欧姆电阻的。
要看看595的数据手册,看看控制信号的波形,然后MCU模拟它。 ...

位选串电阻只是为了限制数码管的电压,也没考虑别的,新手刚学习,让您见笑了,能给指点下吗,谢谢了!

网友A:
595如何移位、如何锁存,要看数据手册的逻辑表。
数码管一般只需要在段上串限流电阻,位选不需要。
否则,显示“-”符号和显示“8.”符号,亮度会差别很大的。相信你会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95如何移位、如何锁存,要看数据手册的逻辑表。
数码管一般只需要在段上串限流电阻,位选不需要。
否则, ...

谢谢!
我知道其实一般位选端都是使用三极管来驱动的,这次这么画电路图,也是想问下各位三极管加与不加到底有什么区别?
至于595的发送数据程序我也写出来了,之前显示单个数码管即1位的是没有问题的,现在改成2位的涉及到位选,我逻辑就有点不清楚了,位选同时打开肯定数据会乱,不知道怎么整了。。。

网友A:
一个会了,二个道理一样。
比如5毫秒显示1位,10毫秒就显示完2位了,就是动态扫描显示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
我知道其实一般位选端都是使用三极管来驱动的,这次这么画电路图,也是想问下各位三极管加与不加 ...

一位可以是静态的,两位不就是动态扫描吗。
只不过段码输出是用595的,位选分别用IO加三极管控制就可以了。
原理就是:
间隔固定时间,
送一位段码
开第一个位选,关闭第二个位选;

下一次,送下一位的段码
开第二个位选,关闭第一个位选;

不断的循环就可以了

网友C:
数码管的2个公共脚单片机的IO 驱动个三极管 即可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位选串电阻只是为了限制数码管的电压,也没考虑别的,新手刚学习,让您见笑了,能给指点下吗,谢谢了! ...

其实也可以的,把R13,R37当笔限流,R21--R28不要,用逐笔扫描也可以的,比逐位扫描电流小,在产品设计中,在功耗要求严苛的时候是可取的,就看你怎么理解了。

数码管位数少的时候可取,多了估计显示效果不好

网友E:
你可以去看我的《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》视频教程之数码管专辑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其实也可以的,把R13,R37当笔限流,R21--R28不要,用逐笔扫描也可以的,比逐位扫描电流小,在产品设计中 ...

好办法,逐笔扫描的确能省不少电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好办法,逐笔扫描的确能省不少电。

不是好办法

逐笔扫描,软件难写。

省电很简单,就是点亮了两个后,停止一段时间,再点,省电效果和逐笔是一样的。

网友H:
大家都说了很多了,我就不说了,就看楼主动手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不是好办法

逐笔扫描,软件难写。

软件是有点难,不过得看项目情况。

楼主:
逐笔扫描的方法我还真没用过。。。菜鸟级

网友I:
动态定时扫描

网友J:
为么不用两片直接静态啊  省cpu不用那么一直刷新   一片的话  你还得加俩端口片选扫描

网友A:
每次扫描一个SEG,数码管位数多,CPU要忙死了。
为了保证不闪烁,一般要20毫秒扫描完。为了计算方便,算16毫秒。
1个数码管,8个LED,2毫秒扫描一次,4个要0.5MS扫描一次。
快速的MCU,还好,慢速的,要累死了,只干显示的活了。
好处是省了一些电阻,电阻好便宜,1分钱可以买1-2个了。
至于是否省电,没有测试过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每次扫描一个SEG,数码管位数多,CPU要忙死了。
为了保证不闪烁,一般要20毫秒扫描完。为了计算方便,算16 ...

数码管越多,扫描SEG的优势就明显了。

网友L:
跟我最近研究的也有关系,同求答案!

网友M:
引用 网友D:
其实也可以的,把R13,R37当笔限流,R21--R28不要,用逐笔扫描也可以的,比逐位扫描电流小,在产品设计中 ...

求解,什么是逐扫描,电路有变化吗,还要位选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M:
求解,什么是逐扫描,电路有变化吗,还要位选吗

8段的数码管,显示时不是一次显示你要的那个数字,而是把8个笔画逐个扫描一次,才完成这个你想要的数字的显示,由于人的视觉残留,看到的还是你要的那个数字,扫描过程中只有一个笔画参与工作,电流是恒定的,一位数码管,按照位扫描,电流是40毫安,按照笔扫描是5毫安,在某些特殊场合,会采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处理。例如:某功能模块,外部提供给他的最大电流是20毫安,要保证这个功能模块能正常工作,就只能采用逐笔扫描,加上其他部分消耗的8毫安,总消耗是13毫安,可以满足,如果是48毫安,就不行了。在硬件上,少了笔画限流电阻,成本上也是有优势,这在做外贸时就是优势了,几十万一单的话,也能省点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其实也可以的,把R13,R37当笔限流,R21--R28不要,用逐笔扫描也可以的,比逐位扫描电流小,在产品设计中 ...

你说对了,是的,要看最后扫描显示的效果的,位数多了,就闪烁了,就要采用每次扫描2笔来改善,不过,这毕竟不是主流做法,非常情况非常措施而已。

网友N:
推荐一个595接一个数码管,595带锁存,有数据的时候再刷新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