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汽车点烟器取电,用什么降压方式比较可靠

楼主(2013-12-20):
想做一个小产品从汽车点烟器取电,给单片机供电,电流只有几百MA,使用DCDC开关降压稳定,还是传统7805线性的稳定。

网友A:
用7805成本低,简单,但几百mA电流要注意散热
用DC/DC成本高些,堆作大些

网友B:
几百mA 就不建议7805了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几百mA 就不建议7805了,

24V转5V用线性稳压效率太低,应该首选开关芯片,如果是自己做着玩玩,那就无所谓了,7805考虑散热就够了。

网友D:
用开关芯片吧,比较好

网友E:
34063  市场很多

网友F:
可以淘一个转换板,用开关的好

网友G:
市场上很多用34063方案的

网友H:
还有LM2596-5也行。

网友I:
几百毫安,果断开关电源

网友J:
买几个车充回来看看,几乎没有不用DC-DC的,几乎没有用34063的.

网友K:
楼主的情况显然是使用开关电源为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