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 有没有我要求的这种二极管之类的

楼主(2013-12-20):
能通过的电流可达2A左右  假设电池供电电压12V   我需要这个管子在电池7V或者一个特定值的电压截止向后级输出  当电池高于这个值得时候又能输出  稳压管只要就是通过的电流太小

网友A:
没有这样的管子的
搭建电路时可以的
思路 电压比较器 驱动 PMOS 管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电路也不复杂的,稳压管加功率管如何?

楼主:
现在重新修正下   准备用tl431控制NMOS管来工作     遇到的不多  所以NMOS的型号不知道用什么好   导通电阻要小些   因为考虑最大2A左右的电流   由于想431控制   所以栅极控制电压又是个问题

想问大家有什么型号的MOS管推荐的

网友C(2014-06-08):
用PNP的三极管或MOS都可以啊?但是功率管要加散热片哦!

网友D:
用431不方便。
一般来说,开关会放在电源的正极——也就是说最好用一个PMOS,如果用431就需要再做一次反相,需要更多元件。
而且通常这种开关的电压检测需要一个“磁滞”,用431也不好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