脉冲波分压后变形了,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3-12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说明电路里有电容的存在, 可能是寄生电容.
如果解决不了这个电容, 可以考虑用运放等放大电路增加驱动能力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明电路里有电容的存在, 可能是寄生电容.
如果解决不了这个电容, 可以考虑用运放等放大电路增加驱动能力. ...

用1K的电阻分压后波形很好,用10K以上的电阻分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,跟电阻有关系。

楼主:
电阻值越大,波形变得越厉害

网友A:
用1K的电阻分压后波形很好,用10K以上的电阻分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

这更说明是寄生电容的问题了. 如果 1K 影响信号幅度甚至信号源的稳定性, 那就得考虑放大电路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