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编译提示这个错误,请指点

楼主(2013-12-20):
Build target 'Target 1'
assembling STARTUP.A51...
compiling lianxi9.c...
linking...
BL51 BANKED LINKER/LOCATER V5.03 - SN: Eval Version
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- 2002
".\STARTUP.obj",
"lianxi9.obj"
TO "lianxi9"
RAMSIZE(256)
*** FATAL ERROR L210: I/O ERROR ON INPUT FILE:
    EXCEPTION 0021H: PATH OR FILE NOT FOUND
    FILE: D:\新建文件夹\C51\LIB\C51FPS.LIB
Target not created

网友A:
不要有中文路径

网友B:
评估版本,没**完全

网友C:
都不是,把startup文件删了

楼主:
好的,谢谢大家。
我试试。

网友D:
中文路径问题,2楼说的对

网友E:
试一下这个

楼主:
Build target 'Target 1'
assembling STARTUP.A51...
compiling lianxi10.c...
linking...
BL51 BANKED LINKER/LOCATER V5.03 - SN: Eval Version
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- 2002
".\STARTUP.obj",
"lianxi10.obj"
TO "lianxi10"
RAMSIZE(256)
*** FATAL ERROR L210: I/O ERROR ON INPUT FILE:
    EXCEPTION 0021H: PATH OR FILE NOT FOUND
    FILE: D:\XINJIAN\C51\LIB\C51FPS.LIB
Target not created

将中文名称改了还不行。
谢谢大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都不是,把startup文件删了

这个文件在哪里?
没找到。
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试一下这个

打开keil     点fiel   点license mana~~我的fiel里没有License mana这个文件。
谢谢。

网友F:
LIB的文件路径不对,会不会是编译器的路径没设置好啊:

楼主(2014-05-18):
是没**的原因。
谢谢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