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牛桥为什么连接不上

楼主:
XP系统,请问牛桥怎么用 有没有文档?
怎么更新BIN?
现在能检测到2个UART了,但是打开软件选择【连接】弹出下图对话框,如何解决?

网友A(2013-12-20):
貌似要设置一下空闲的COM口,空闲的话就停止供电那个选项,等下班回家看看

网友A:
不知道为啥,可能是因为XP太陈旧了,牛桥的驱动支持对win7要好一些,对xp反而很差劲,出问题的基本上是XP

网友B:
@奔跑的牛 牛桥的驱动打不上,不是第一次出现了,新塘得重视这个问题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@奔跑的牛 牛桥的驱动打不上,不是第一次出现了,新塘得重视这个问题呀

这个问题一般都是XP出现的,很邪乎,很邪乎,难道就是因为XP要退出历史舞台了?估计还得找新唐的技术支持啥的

网友D:
同上,也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E:
我WIN7系统,也是出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!

网友F:
是不是之前有别的 驱动 卸了按步骤装 应该不错的

网友G:
牛桥的话需要另一个固件,不是双串口固件。。。。

网友H:
新唐的官網上面有新的驅動,請持續關注。
以下是連結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41630-1-2.html

网友I:
你打开的软件是I2C和spi

你现在用的驱动是双串口,直接用串口调试软件就可以了

网友J(2015-11-18)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为啥,可能是因为XP太陈旧了,牛桥的驱动支持对win7要好一些,对xp反而很差劲,出问题的基本上是XP ...

我这win7 64位,没法安装驱动啊,能具体说说吗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