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键键值设置

楼主(2013-12-20):
  由于I/o紧缺等原因,只有5个I0,如何用这5个IO产生11个按键的键值。。。即11个按键个实现不同的功能

网友A:
计数器扩展为16个键的,就是慢点

网友B:
仔细研究下,我给的文件,你会大吃一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仔细研究下,我给的文件,你会大吃一惊的

:victory:。。。太牛了

网友B:
你也不至于 来 三头牛 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也不至于 来 三头牛 吧

三头还少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第一次见 学习了 牛

网友D:
手机党看不到,马克一下~

网友E:
以前在一个博客上看到上面的方法  自己做了个pdf存了起来,还发给我自己的同学看

网友F:
2楼大才~

网友G:
学习了   非常强大的设计阿   但是必须那种单片机判定是低时候是大于0.7才行  那种端口带斯密特都行阿  拉不到低电平

这个是STC15的 高低判断

这个是dspic33ep的3.3V VCC的判断
0.2*3.3 = 0.66V
悲剧的.这种二极管结构都不能用啊